咨询D620本本的LVDS问题

楼主(2009-07-27):
DELL D620 屏偏绿色  屏 与屏线都换过  现测得屏线接口第11脚电压为0.85V 第12脚为1.4v 其余三组均在1.1V-1.45v  想请问大家  该LVDS输出由什么来控制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,换个试试了

网友:
LVDS 输出都是由显卡直接输出吗?

网友:
D620基本上都是显卡问题,你外接显示器看看。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正常

网友:
D620的显卡应该是通病 我有一个D620外接经常接屏有信号就不亮
我现在没有显卡也没换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