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问题

楼主(2009-07-27):
845主板能现显,但不稳定,发现1117和南桥都很烫量1117输出有3.3v但阻值低了很多这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

网友:
南桥汤吗?

网友:
是什么桥来的呢?像SIS VIA的发烫很正常的哦

网友:
南桥烫,是intel桥

网友:
那就是南桥的问题,维修价值不高。

网友:
小南桥还是大南桥啊,大南桥的话 不要忽略AGP 供电电路。
还有1117 发烫应该算是正常   还有阻止偏低 要查看每一个用到SB3.3的零件  如网卡 IO 等等
不一定是南桥挂呢, 尽量修吧,国家的领导不都说了吗,不抛弃不放弃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