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000能开机不显示 没小诊断卡测试

楼主(2009-07-27):
本人接了台HP DV2000的机子,客户拿过来能开机就是报警,点不亮。我用可调电源开机测试电压可以到1.15A,还是不亮,指示灯全亮不灭。我拆开看了主板上显卡有短路的现象,有电容对地阻值只有0.3欧,它盘边和北桥盘边也有地方对地阻值也只有0.3欧,凭我的经年是显卡拿的问题。想请教大师们能给我确定的答案。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:
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,显卡散热不好。导致损坏

网友:
上个图吧,不太清晰见谅,把红圈中的芯片,加焊,更换,植株就可以了!

网友:
谢谢
!原来本本那么多通病的啊?

网友:
怕麻烦 直接加焊 有功夫 摘下来 重新植株 小心不要焊盘拖掉点了

网友:
加焊的话温度做到235度,再把风扇跳成常转,一般没什么问题了

网友:
有小诊断卡也不跑码

网友:
直接做显卡了,这是HP

网友:
不知道,做了显卡好了没有,请你回个话好吗。好让大家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开机 无显 是通病啊 先直接加温试下 一般问题不大的 就能亮了

网友:
这种机型修的多了,是通病,显卡空焊。一般建议重新植球,加焊的用不了多久又会引起相同问题。

网友:
有哪位兄弟做V3000 DV2000显卡不返修的?传授一点经验啊,我无论是加焊还是重植,统统返修,郁闷!

网友:
应该是你处理的不好,,修好后记得把机器的风扇处理下,,不然用一段时间后又会出问题

网友:
风扇长转是直接电路跨接吗?还是设置那里,忘指教。

网友:
涌惠杰
谢谢提醒,这点我倒没注意,今后一定多加注意!

网友:
哥们 做显卡吧 但要认真点 这板子很娇气

网友:
上官方下一个新的BIOS,里面会有风扇的修正处理.

网友:
hpv2000显卡都通病

网友:
大家加焊都用风枪吗?或者都有返修台?

网友:
这个显卡爱出问题。修过很多了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昨天休息那机子我刚做了次主板还是短路,拆下来就没有了。我发现是不是我这次用风枪吹过了,上面一层有点泡了。我在换个显卡芯片在说 好了会告诉大家的

网友:
做显卡这样小麻烦

网友:
这机子没啥多想的。直接作显卡吧。就是有卡也不出码的。

网友:
还要注意 最好用助焊剂 不要用助焊膏 助焊膏干了容易把显卡堵死

网友:
这种机器我都遇到N多台了,,,也都搞定了,,,怕返修就重新植株,,怕麻烦就直接加焊。。。OK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弄好了没

网友:
我换了新的显卡做上去还是不行,电压只到83-90左右了,用它原来的还可以跑到1.0以上。我都搞糊涂了。是不是北桥也要做了。我明天交客户换板算啦!留到有时间再来研究。现在讲的是速度。也请大家知道的帮帮我。

网友:
是显卡问题,修过清华同方K431的笔记本也是老返修,巨热,风扇窜三个二极管接usb5V 没返修了
大家可以试试

网友:
最好散热垫上抹点硅胶。

网友:
兄弟我还是菜鸟还是不行,叫客户换主板,客户不换,就等它拿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