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我的旭日150黑屏

楼主(2009-07-27):
我的旭日150已经用了4年了,一直没有出什么问题,上周上网的的时候调整显示器角度,就轻轻按了下屏幕的右上角,结果就黑屏了,后来自己拆开了,有时候能加上电,一切正常,但是一碰cpu附近就掉电,有时启动感觉像短路保护,有时启动风扇转一会电源灯亮,别的什么反应都没有,请大家帮帮我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
cpu

网友:
用户,帮不了你,找个修笔记本的解决吧,100元左右的事情,不是怀疑你的动手能力,因为确实有很多自认高手的用户把很简单问题的笔记本给修报废了,心痛啊!

网友:
折下板子,焊一下ADP3205一定会好的

网友:
通病了 这个板子 ADP3205 和 南桥都容易坏 按照联想当初的返修标准 这2个地方 都要重新换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虚焊,加焊就能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