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NC6000开机不显

楼主(2009-07-27):
HP NC6000开机不显,电流0.33A,此本风扇口有杂物,散热不良引起不显,先清理。VCORE没有,CPU供电IC是MAX1987,先加焊不行,更换一个还是一样。加焊CPU座,上电有VCORE 0.95V,测BIOS有数据波,上内存测试OK

网友:
开机不显示,外接显示器试试,检测是屏的事还是其它问题,

无边思绪 -4 回贴过于随意

网友:
这机器好像有个电源板吧  加焊下 多数都好

网友:
1987虚焊是通病.

网友:
这个机器常遇到电源板虚了,跟MAX1987虚,通病

网友:
VID 线不一值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