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300换H8S后跑FF

楼主(2009-07-27):
DELL X300原来的故障时不通电,经查为H8S/2160BTE损坏。更换后可以开机,但屏幕无显示,诊断卡跑FF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。各位高人,有修过同故障机子的指点下吗?在下谢过了!!
DELL

网友:
诊断卡不走数,是不是CPU有问题了?

网友:
可以开机,不显,跑FF,当然得查电压了。CPU电压时钟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