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旋风X550 128M 128Bit 花屏,求显存定位

楼主(2009-07-27):
火旋风X550 128M 128Bit 花屏,,一开始很大花的,我加焊了主核心,变成进系统才花,我再用r3memid1 测试,结果下面的图!

网友:
可以参照9550的定位

网友:
查A通道最下面的正反两个数据位
B通道的正面靠上左数第一颗有一个数据位出错。
自己动手查一下。

网友:
直接加焊GPU得了

网友:
直接加焊就好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。。。我自己找出显存定位了。。。。我把他发上来。。给大家看看。!

网友:
我把出错的显存加焊了,一切正常。。不过公司网速太慢了。显存定位图片发不上来。等回到家再发!!!!!

网友:
加焊GPU能好也没找对地方,因为你们在加焊GPU的同时显存也受热了。如果不是显存的故障。。。很有可能把显存搞坏。

网友:
一开始是大花的。。。屏都看不清。。加焊GPU后,变成小花,,我再用软件测,结果就是上面的图所显示的。。。后来按照定位图一个一个去加焊出错的地方。。结果好了。!!嘻嘻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