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卡无输出,但麦克风可用,如何修?

楼主(2009-07-27):
声卡驱动正常,
笔记本
喇叭和耳机输出口都没有声音,但集成的MIC工作正常。
这台笔记本前天换了I0。
一般是什么故障?如何检修?
笔记本

网友:
應該是功放芯片出問題.查查看.

网友:
MIC工作正常是什么意思?是用话筒时耳机能发出声音吗? 建议换声卡芯片。

网友:
MIC正常,功放芯片和声卡芯片应该正常,可能是音频的线路出问题了,LZ最好跑一下线路,随便看看外接音频接口有没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麦克风有没有经过功放?

网友:
功放芯片换一个试试,声卡芯片应该是好的。

网友:
功放的可能性大点,我IBMX31的也 是这个问题,外插好的,喇叭就是没声音

网友:
我用外插的耳机也没有声音。 但使用录音机,可看到麦克风工作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换个功放吧

网友:
我也感觉 是功放 呵呵

网友:
1换功放
2换与声卡相连的两个3级管

网友:
换个头子试试呀,或许洞洞脏了!声卡输出有三个触电哦!麦克风只有两个哟!

网友:
喇叭的声音 是 声卡芯片 发送一组模拟信号给功放IC 然后由功放输出到喇叭上
外接耳机的声音 是声卡IC 的2个脚产生
个人感觉声卡是声卡这块 有问题

网友:
这是功放芯片问题,你先查查他的供电,一般都是供电问题。

网友:
用替换法试试啊。。。

网友:
MIC好的话,功放可能性大。也不排除声卡IC

网友:
拿去修了,换了个功放芯片9755,收费100元,好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