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35105TX不能分区

楼主(2009-07-27):
CQ35105TX标配是VISTA  要改成XP 用DM PQ 不能分区  进PE 用硬盘快速分4个区 可以分区。但GHOST XP3后 安装完驱动 声卡功放正常发音,耳机插入一半可以有声 全插入就耳机就不向了  在VISTA下全插入就耳机就向, 没法 又安装VISTA 可只出现两个区少了一半容量 另两个在控制面板中磁盘管理可以删除,但一建分区  不能格式化 不成功,没法建 请教怎样分区才能找回分区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只不过是HP DV4X 的  原版VISTA 也是格式不了的 分区可以 就是格不掉  急死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不过是华硕的机子,后面没办法最好用原厂的一键还原系统。将近就用了。没办法分区格式化。真是郁闷得要死!还是朋友的机子,老掉面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