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笔记本不定时随机自动待机是哪里问题?

楼主(2009-07-27):
碰到两个笔记本,一个神舟的,一个富士通的,都是随机随时自动待机,现在无法下手。

请教高手们,此类问题一般哪里问题呢?

谢谢。

网友:
没碰到过。会不会是系统问题?

网友:
把BIOS设置成恢复出厂设置看下如何

网友:
不碰它也待机,啊

网友:
电池电量检测这一块有没有问题?电量低会强制待机
你说的随时随机不清楚意思,能否描述清楚点

网友:
自动待机?会不会自动唤醒呢?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富仕通FMV-718NU4 偶尔也会自动待机 折机检查都正常

摸不着头!郁闷!

网友:
谢谢楼上各位关注。

随时随机,就是不受控制,也不定时,有时候用半天也不待机,有时候开机几分钟就自动待机。

神舟的那个待机以后还能唤醒,富士通的这个待机以后就死了。

排除软件问题,排除cmos问题

网友:
什么时候的机子 新的机子,有些是有电压保护电路的(多数是三极管) 有可能是IO(如ITE8512) 南桥
时钟芯片    总之是有可能:电源的保护电路 G3相关控制电路 系统的电路

网友:
谢谢,昨天我把富士通拆开,能焊的芯片都给焊了一遍,今天没装电池,用了一天了也没有待机。

网友:
有没有待机开关啊?看看是不是待机开关坏了!

网友:
对啊,楼上的说的对噢,说定不是开关的使用不良造成的的噢!

网友:
要不休眠开关有问题.就南桥了

网友:
休眠开关没有问题,最后把开关都扔掉了

网友:
把电源管理项那里的待机选项调为不待机试试

网友:
楼上的,不是软件问题

网友:
多为待机按键的事吧

网友:
换32.768时钟看看,

网友:
神舟的搞好没?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待机开关坏了我搞过一台

网友:
富士通的7090mt4,跟待机按键没有关系,上面已经说了。

加焊了几个大芯片以后就不自动待机了。

键盘以前就有大多数键不能用,买了块键盘换上故障依旧,再次加焊了键盘芯片以后却没有没反应了

现在开机就是报警声,一短、3短、3短、一短,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富士通的搞好了吗?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楼上的,没搞好,搞坏了。

我准备买一片键盘芯片换上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