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屏幕闪?

楼主(2009-07-27):
一台康柏P4笔记本开机用了一会屏幕会闪,灯管一会很亮一会又暗下来了。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检查高压板,换灯管

网友:
单独用适配器或者电池,灯管亮度会不会有变化?笔记本一般在用电池的时候会自动降低功耗,屏幕亮度也会降低。所以不排除充放电电路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