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NP 7163复印机卡纸问题求救?

楼主(2009-07-27):
有一台佳能NP 7163的复印机,复印的时候,感觉鼓芯有问题,复印的时候(有时候也有卡纸现象),现在TAOBAO上发了鼓芯和刮纸板,现在复印的时候,一直都卡纸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?

那个电机断电后,用手旋转的时候会发出滴滴的声音,这声音是正常的吗?

维修复印机的说,是这电机问题,要换!

谢谢各位指点!

网友:
有進纸沒有

网友:
纸可以进的,就是卡纸

网友:
纸卡在鼓下方,可能鼓没有转动,通常是废粉仓爆满使到相连接鼓组件的齿轮无法转动,阻力太大所致,必需将废粉仓彻底清理才可解决,注意废炭粉会形硬块,一定要清除,电机裹通常有一只F1,一般是2a左右保险丝,祝君好运.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回复,我这电机能转的,只是声音有点重,本来没换新鼓芯和刮纸板的时候,也有点卡纸,只是没现在这么严重!我先折腾一下,呵呵!

网友:
更換刮纸板後出現卡纸,只是小問題,你應可自行解決.

网友:
解决了,是新装的鼓芯和刮纸板太紧了的缘故!

网友(2010-01-15):
我的三星也是这样的故障 现在解决了就是硒鼓的事儿。

网友:
在安装新鼓和刮板时,需在刮板上涂一层粉,以减小刮板与鼓的吸着力,增加一下润滑。

网友:
如果是卡成扇子形`请更换上定影辊,上分离爪。如果不是的话,重点检查出纸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