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杂牌板子,供电,时钟,复位。各供电正常。

楼主(2009-07-27):
945杂牌板子,供电,时钟,复位。各供电正常。  干过 网卡, 75232  IO   BIOS
  FSB  HUBLINK 都打过值了,没问题。
   给个详细上电过程。
   哎。。。

网友:
量负载特别是通向周围供电的点

网友:
楼主是用万用表打的还是用示波器?
和好板对比了没?PCI到南桥的,CPU到南桥的
如果上面两项都OK,那还是再仔细找找其它信号,再打打值,不一定供电的,信号线都要打呀

网友:
内存搞过没有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