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电源高手近

楼主(2009-07-27):
今天修块打印机的电源板 没找到问题在那?只是感觉KA7552块子坏了 ?那位高手可以说啊KA7552是做什么的?每个脚有什么用?如果知道每个脚的电压是多少就好了》》》》》》》     感谢

网友:
KA7552是三星生产的pwm芯片,可直接代换型号是:FA5310、KA7553

这是一个KA7552的应用电路:

KA7552的引脚说明:

KA7552的datasheet:

网友:
资料台全了,我顶

网友:
KA7552是三星生产的pwm芯片,可直接代换型号是:FA5310、KA7553

这是一个KA7552的应用电路:

KA7552的引脚说明:

KA7552的datasheet:
引用 网友A:

这么全
我又学习了

网友:
谢谢王大修师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