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主板不启动从哪里下手?

楼主(2009-07-27):
朋友拿来一块kt400芯片的主板,插上电源,短接开关,没有任何反应。

强行启动电源,cpu发烫,但是不启动,检测卡显示ff

一般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南桥坏了?

网友:
开关脚上有3点几v的电压,但是对地短路电源不启动

网友:
查是否为南桥开机,如果是南桥很可能挂了,也有虚焊的可能,再不行看看是否为I/O原因!!!祝你成功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,南桥是vt8237,是不是你说的南桥开机?

网友:
这个应该跑一下线路吧,有些主板是由南桥控制,有些则是由IO控制(大多数还是IO吧)还有相连的一个小三极管看看是不是击穿了,这几个都是容易坏的而导至不开机。
本人也是新手,不知道说得对不对,还请老师多指点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,这两天没有时间搞,抽空跑个线路看看

网友:
先看看主板上的元件是否有缺失!有没有明显的烧痕!在测测能否加电!主要看有没有3V左右电压在开关针上!

网友:
主板看起来没有问题啊,也没有掉零件,也没有烧,不能家电,有3v左右电压。

网友:
开机控制有南桥,IO或者是门电路,仔细跑一下线路吧

网友:
怎么都不看32.768是否有波形

网友:
一般都没有示波器啊

网友:
看以一下CPU嘛

网友:
cpu怎么看?强行通电的话cpu很热。

网友:
如果开机的一些电压正常的话 先查一下绿色线的线路先吧

网友:
找快相同的板子对地打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