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S跳线无接地针,怎么回事

楼主(2009-07-27):
大家好,我想问一下,怎么COMS跳线不是应该是一针接地,二针接南桥,三针接电源的吗,怎么有的主板三个针都没有接地的,那这个放电原理是怎么回事
主板

网友:
加了个电阻,还是接地的

网友:
在一针的附近没找到与之相连的电阻呀,跳线的周围都测试了一下,没找到相连的

网友:
接地的。你仔细看下把,不是直接接地的也是过电阻接地

网友:
跑跑电路就知道了啊!!!找不到接地脚找到连CMOS的脚一样嘛,,反正中间连SB

网友:
也有板子不是直接接地的,会连有电阻,稍微一量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