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未来窗F710B时好时坏

楼主(2009-07-27):
刚开始,会爆保险管,换了故障的3842和R924、R925(0.39没有买到,换成2个0.47的了),桥堆坏了 ,保险管也一起换了,开机,屏幕上有自检信号,自以为正常了。关机,再开,没信号,指示灯不稳定,时亮时不亮。

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啊?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,请来说说看

网友:
不稳定是什么意思.这个时候电源有输出电压吗?

网友:
还可能是电源的问题
再查看看 有坏的元件没有
如果没有 在0.39的电阻的地方并个小电阻看看

网友:
如楼主所讲的,你烧了这么多的元件啊?开关管有没有查?换上去的芯片有没有量脚位电压?反馈电路查了没有?变压器次极有输出不?

网友:
感谢楼上的好心朋友,为我出谋划策。

电源是有输出的,只是除了6.3V电压以外的各路电压都低5V(4.0V),80V(60V),50V(40V),13V(10V),并会跳变,偶尔显示又会正常工作几秒,正常工作的意思是有高压,各组电压都够,并且屏上会出现检测信号线的提示,但很快又恢复到指示灯一闪一闪,输出电压低的毛病。因为看到说3842的限流电阻如果太大会出现负载故障,但范围值是0.22-0.63欧,F710B是2个电阻并联,我并2个0.47的也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啊,请朋友们再帮我想想

网友:
大滤波电容。换一个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