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0笔记本
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9-07-27):
一台IBM X60
笔记本
在使用途中,不慎跌落。后来再次开机黑屏。
内错和CPC我都重新插拔过。但都不行。。
问一下,我 现在该从何入手啊?
笔记本

网友:
检测一下待机和开机电流

网友:
内存和CPU都打错字,跌落还能有这么容易修吗?

网友:
摔的机器不太好修,不能按常理修,个人认为,应该仔细观查,下手要慎重,

网友:
先从简单开始,目测主板有没有原件虚焊脱落,有没有变形,再做下一步检测!

网友:
先用诊断卡试一下,看有无故障。

网友:
说不定摔坏晶振了

网友:
太片面了一些了,说一下具体问题呀,有可能开路,也有可能摔坏了一些硬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