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关于诊断卡跑A6和A7的一些经验

楼主(2009-07-27):
在给客户做维修的时候,经常碰到这样的板子,很头疼。 按逻辑来说,是地址线上的数据不正确造成的。 经过长期的维修经验,有如下几点原因供大家参考:

1.IO损坏,需更换
2.NB虚焊(用风枪加固)
3.内存周围的排阻故障
4.BIOS故障,但在维修中很少遇到;
5.内存兼容问题;
6.CPU座空焊
7.内存供电不足 滤波不良。

网友:
除了换桥,其它都不是大问题

网友:
换桥一直是困扰维修员的难题

网友:
开玩笑要换啥子桥嘛拿过来我用风枪给你换南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,北桥只要是客户愿意换的没有一次失败!呵呵!前些天还有客户要换845GV的北桥,收了一百五!哈哈!能买两张板子了

网友:
楼上的真是牛。。用风枪就能换桥。。。!!!

网友:
开玩笑要换啥子桥嘛拿过来我用风枪给你换南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,北桥只要是客户愿意换的没有一次失败!呵呵!前些天还有客户要换845GV的北桥,收了一百五!哈哈!能买两张板子了
引用 网友A:

他说的风枪就是大风筒,不是850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是跑不过内存,楼主说的比较全面。

网友:
用风枪换南桥还可以,但是换北桥的话,就不行了!板子会翘曲的!!!!一般的风枪肯定不行!

网友(2009-08-28):
你就吹吧,风枪换桥,板子100%变型,成功率老手在6-7成左右

网友:
你就吹吧,风枪换桥,板子100%变型,成功率老手在6-7成左右
引用 网友B:

他是有点吹,不过要看什么风枪了..要是一般的那种小口风枪,就是换好了,你玩几天高负载就又over了,但要是博世的那种大口智能风枪,100%成功的也有不少人,没必要把这种忽悠人的手法拿出来!...要是这种手法,你换100PCS的芯片100%成功,返修60%,不知道应该会很佩服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要你修机器  真是浪费钱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