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31开机卡在第一显示画面

楼主(2009-07-27):
每次开机都是显示联想昭阳的那个画面就停着不动了。电流是1.03A。不知到是什么问题。拆开看到BIOS被人焊过

网友:
档机,一般南桥.BOIS.CPU及PCI总线上有问题

网友:
那就先排一下!

网友:
刷BIOS试一下

网友:
既然你看到BIOS被人动过,那你先刷一下BIOS不行就换个BIOS刷了看看。还是不行就看南桥了

网友:
看来还要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