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Z221

楼主(2009-07-27):
今天返修一台长城Z221的液晶显示器,故障现象是屏幕亮一下就灭,同上次一样,因为上次已经给换过高压板了,这次查了一下又是高压板有问题,再次换上新的高压板又好了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,是不是灯管老化导致老是烧高压板啊,还是别的什么原因

网友:
这就说明是这个显示器的通病,设计不够合理。

网友:
长城显示器质量还是不错的,估计灯管性能不好引起的高压板损坏

网友:
灯管性能不良会造成高压板损坏么 灯管性能不良时怎样造成高压板损坏的,能不能说说原理

网友:
22寸的高压板要用功率大的吧,淘宝上写明支持22的都要贵几块钱.

网友:
功率低了?我用的是通用的四灯小口来代换的 那我也查不到我选的这个高压板的功率是多少啊 难道通用的四灯小口的高压板的功率还有不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