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2350 台机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09-07-27):
先是CPU无电压,从淘宝进货更换ADP3165后,有1.75V。插上假负载,测得PG 1,74 复位也是.但无时钟.芯片为CM940654 .又测得时钟晶振为1.25V 另一个为1.5V.我是新手,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了.刷过BIOS,是从官网上下的.请大家帮我一下了.

网友:
路时钟电路,看看有没有那个元件有问题的.要两个时钟都有才行

网友:
楼上的老师,有没有电路图啊,给一份吧

网友:
无时钟测NB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

网友:
DELL  主板不跑马吗?   OEM的板子 不一定就可以跑马  主要看BIOS   我遇到过不跑马 但是可以正常使用  进XP啊  看POST卡上 双FF

网友:
现在连XP也进不了了

网友:
没有高人再指点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