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Q7T4显示器

楼主(2009-07-27):
17寸明基显示器原来是一对C5707与9024坏了,换上后开机亮了3秒后暗屏,指示灯绿的,又换了几个C5707与9024还是这样,最后换了全部电容(100UF/450V电容没换),0.22UF电容也换了,高压包也换了,连1200AP40也换了,测得12V电压好象为26V了。拿一个好的高压板放进去可以用的,说明决对是高压板问题,现不知从那方面查找,请高手指点到底是那方面出了问题,谢谢了

网友:
问题搞大了,现在先把电源修好,再修高压

网友:
12V的变26V了,还是先查电源电路模块吧.

网友:
BENQ的换C5707后一定要补焊高压部分,你现在把问题搞大了,先把电压修正常再说

网友:
明基的输出电压本来就比较高.不然不会设计一个降压电路了.

网友:
大家帮帮忙呀,我测的12V变成25V了,5V电压不变,这是电源问题还是没有负载?如电源问题是在变压器前还是后,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变为这么高。刚开机正常时18V,过两三秒后变为25V了。

网友:
急呀,谁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这台机我搞了三天了还是解决不了,帮帮忙呀

网友:
明基的机子高压板电路供电空载是有20v左右的电压,可能是表的误差,你量的电压差不多了。其实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把高压板供电的保险拆掉换一个1欧的电阻,测一下电阻两端的电压,一般正常在1.1v-1.5v 都是正常的,此时的供电电压大概是14v-18v。

网友:
补充一下,明基的机子用的是友达屏有很多灯管坏的案例。

网友:
军冠你好,我把保险管换成4.7欧的电阻后测得两端电压都是26.6V,这不是电源的问题了吧,是没有负载吧。现在要查哪儿了。

网友:
C5027 要 一样的。5a,5L.不能用其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