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onka 17"液显问题

楼主(2009-07-27):
我的KONKA液显已经几年了,但今天遇到只要插上12电源。那个12伏电源那个灯和显示器上的灯就闪。
后来拆开看一下。驱动都没有问题。我拨去高压板12伏的灯和显示器的灯就正常了。后来摸高压板上有一个9435A的三极管发烫。。我想应该是三极管坏了。
请问一下什么型号的8脚 的三极管可以代用呢。。还是高压板上还有其它问题。。

网友:
9435A 是P沟场管

网友:
9435A是P型MOS,参数为-30V -5.3A

网友:
有可以代用的8脚场管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