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71被雷劈了电阻看不清多大的了

楼主(2009-07-27):
IC203D6 第3脚连着的R916电阻和第8脚连着的R915电阻被劈的看不清楚了

网友:
谁那有一样的或图纸帮看下谢谢了

网友:
论坛上有图

网友:
在论坛搜一下,有图纸的。不行就参考别的用203D6芯片的,用和它一样的就行了

网友:
电阻R915     标示 220        22欧姆
电阻R916     标示 221      220欧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