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13脚对地电阻无限大正常吗?

楼主(2009-07-27):
在没上CPU,内存等,没插4针12V的情况下,点开机2秒钟就断电,诊断卡FRAME不亮,测开机2个针一边有3V一边0V,RESET针一样情况,到底哪出问题了?
电源13脚对地电阻无限大
cpu

网友:
请说明你的主板型号及品牌,另外ATX电源插座是20PIN还是24PIN,20PIN第13脚是地线,24针第13脚是3.3V阻值比较小1

网友:
华擎P4S55FX+是20针电源座4.6.14.16.17脚对地电阻为0

网友:
"华擎P4S55FX+是20针电源座4.6.14.16.17脚对地电阻为0""电源13脚对地电阻无限大"
4.6为红5V 14为绿5V阻值应在300以上!!16.17.13本身就接地!!!
100%楼主不会数,算反了!!!

网友:
诊断卡D0,测POWER脚电压和reset的都有3.5V左右,南北桥凉的,供电6个场管都没电压,被保护断电了,2个内存供电管有5.1V左右

网友:
不过内存吧 先换内存 清插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