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无OSC信号

楼主(2009-07-27):
今天维修的一个845PE的主板,插诊断卡,OSC信号灯不显示,主板开不了机,IO 换过,还是不行,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我的OSC只有在开机时闪一下,一般的都不会亮的,开不了机还会有OSC,你就查开机电路是通过那些芯片来开机的.跑一下线路吧.

网友:
OSC信号正常时也是不亮了 ,还是检查下其他电压方面的 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