承启5700LE 双128,求助[已解决]

楼主(2009-07-27):
插上主板会烧显卡上的5V的金手指,看来是电流很大。焊下了“上管”测量发现MOSt管已短路,原型号是9918H,用N310AD代换不知道行不行,因为内部集成的二极管一个是普通二极管,一是稳压二极管,两者能代用么?

万用表测量电压输出端的电阻,只有2欧姆,焊下电感测量,发现是后级电路的问题。这说明是GPU短路了么?是不是GPU短路导致烧金手指呢?
烧的太快,还来不及量GPU电压就闻到焦味直接拔电源线了,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?

见#11楼

谢谢管理员们的回复,让我有了一些思路。卡已经修复了。核心电压是1.3V,显存2.5V。看来2欧姆的核心电阻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上管用了个FDB6670AL代换,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成isl6529,整个管子竖着焊在板上,怕再次烧AGP槽,D极的前面加了一个5A的保险丝,上机一切正常。核心供电的几个电容都换了几个固态电容,本来是6.3V/1000uf的,现在换成4V/520uf,拆下的几个电容,发现一个无容量,一个是500UF,不知道烧插槽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。

网友:
把上下管都拆下来测APW7060?7062?

网友:
谢谢斑竹,是apw7060,下管拆下后测量,是好的。

网友:
没有人再给点建议吗?今天测了下AD线,都正常。

网友:
9918H可以用APM2054代  拿09N03代一下

注意查一下PWM的工作条件
如果正常,GPU就坏了

网友:
那n310ad是不能代换它的吗?

网友:
电流小了,找个大点的吧

网友:
谢谢张老师,如果说电流满足的话,那也是可以直接代换的对吗?
两种类型不知道是具体指什么的呢?N-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POWER MOSFET和N-Channel Logic Level PWM Optimized UltraFET Trench Power MOSFETs

网友:
前一种是普通的MOSFET,后一种是基本上是供电开关专用的。

网友:
谢谢管理员们的回复,让我有了一些思路。卡已经修复了。核心电压是1.3V,显存2.5V。看来2欧姆的核心电阻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上管用了个FDB6670AL代换,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成isl6529,整个管子竖着焊在板上,怕再次烧AGP槽,D极的前面加了一个5A的保险丝,上机一切正常。核心供电的几个电容都换了几个固态电容,本来是6.3V/1000uf的,现在换成4V/520uf,拆下的几个电容,发现一个无容量,一个是500UF,不知道烧插槽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。

如果能编辑首贴就好了。

网友:
谢谢管理员们的回复,让我有了一些思路。卡已经修复了。核心电压是1.3V,显存2.5V。看来2欧姆的核心电阻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上管用了个FDB6670AL代换,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成isl6529,整个管子竖着焊在板上,怕再次烧AGP槽 ...
引用 网友A:

说句实话吧,修这么久的显卡,我还真没有用ISL6529CB代成功过APW7060(要么点不住,要么VDD电压低)

在这里恭喜你了!!

网友:
啊?我是看到论坛上说可以用6529代换的就直接换了,电压也蛮好的,1.31V和2.52V,你修了那么多都不能代换,我这个运气真是太好了,昨天用了5个小时左右,稳定。

网友:
啊?我是看到论坛上说可以用6529代换的就直接换了,电压也蛮好的,1.31V和2.52V,你修了那么多都不能代换,我这个运气真是太好了,昨天用了5个小时左右,稳定。
引用 网友A:

记得去年我修到一批,拿ISL6529没有成功一个。所以就定贷了没办法啊。
仔细查了一下PDF,发现和PWM周边电路有关。

网友(2009-08-26):
我上次也找7060没有找到。看论坛用6529可以。找了一个6529用,就有电压了,亮了。修好后现在也没事。

网友:
2欧姆
不正确
因为你用的档不是欧姆档,是响档
像这些GPU都是阻值底,电压底,电流大
欧姆定律决定了

网友:
是欧姆档测得的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