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达林顿输出,谢谢

楼主(2009-07-27):
仪表的报警输出是达林顿输出。怎么检测输出是否正常。兄弟是菜鸟,大家不要笑啊。

网友:
问得有点莫明其妙的 ,  达林顿输出与怎样检测有什么关系 ?

网友:
你是说你有个仪器报错提示达林顿输出错误是吗

网友:
达林顿输出错误是吗

网友:
算维修板卡吧。用户说输出有问题。换一块板就好了。
自己解答一下。外接一电源,串上一限流电阻和一个发光二极管在输出脚两端。有输出时发光二极管亮。

网友:
RE: 请教达林顿输出,谢谢(已解决)

5# 电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