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十寸笔记本外接不正常

楼主(2009-07-27):
客户拿来一台十寸东芝笔记本,一切正常使用,客户嫌它屏幕太小,想外接显示器看电影,开机后外接显示器有显示,但当到进度条后就外接的显示器就不显示,而会自动弹回笔记本的屏幕显示。试了多次重启都不行。这是那的问题?

网友:
开始都正常说明外接电路没问题啊!看看是不是没有装快捷键驱动

网友:
“进度条”什么意思?是到XP后那个小滚动条吗,最好有照片。功能一切正常的话,就不是硬件的问题了,可以把图像的分辨率调低点,当然上网本的CPU的LCD的尺寸8.9~10.2左右吧

网友:
开机后能显示,说明硬件方面没有问题,你要考虑的是显卡的驱动,在显示控制里设置同时镜像显示,或以外接显示器为主显示器

网友:
感觉和硬件关系不大

网友:
控制面板更改具体位置找不到,高手们,你们可以详细说出在那个位置设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