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给主板换电容的时候,老是把烙铁头焊到主板上!

楼主(2009-07-27):
各位老大,我给主板换电容的时候,老是把烙铁头焊到主板上,具体是:烙铁加热后,碰到焊点上的锡,锡会融化,但马上又凝固了,把烙铁头都给粘住了,更别提用吸锡器吸锡了!没办法只能是掰着电容趁着融化的瞬间把电容取下,但孔里有锡,烙铁化不开,装不上新电容,只要用针钻,但装上新电容后,焊锡也不能均匀的融化到主板上,好像主板不吃锡一样,电容针脚吃锡很好!
请高手指点!

网友:
烙铁温度不够。

网友:
烙铁的回温性能跟不上,如2楼所说。

网友:
换功率大的,或用风枪辅助加热.

网友:
自己搞着玩玩,风枪就免了,改天去买个功率大点的烙铁!

网友:
烙铁的温度不够高,加大功率

网友:
350度,用AT936或QK936,3C的头子,K头更好,通杀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谢谢你树杈版主,主要是我只是业余搞一下,没必要买这么专业的工具吧,我那买这个的钱可以去换块新板了!

网友:
试着把烙铁温度调高  换电容的时候可以用风枪一边吹一边用吸锡器吸锡啊  或用针捅啊  速度N快

网友:
为了维修人员的利益,建议回帖时对非修理工不要在技术上回答过多,因为有些用户是在论坛上探问下,好同修理员讲价的。

树叉 -10 论坛是大家的,而不是某一部人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这个回复是否太违背这个论坛的宗旨了?你不愿意回答可以不回答。但请别影响别人。

网友:
其实上一台AT936也就100多吧,真的想玩总要烧点,而且PCB焊盘对温度是用严格要求的,非常恒温焊台很容易损坏PCB板的,当然还有防静电的作用。

最后说明一点,基地论坛的宗旨是: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。有交流才有进步。技不分高低,人不分老幼,,皆有共同进步之责。

网友:
换个好点的烙铁就行了

网友:
版主说的对

基地论坛的宗旨是: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。有交流才有进步。技不分高低,人不分老幼,,皆有共同进步之责。

网友:
这么好的论坛宗旨,感动ing!!!

网友:
这么好的论坛宗旨,感动ing!!!
引用 网友C:

同感!!!!  支持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探讨一下焊接的问题怎么和修理工讲价?不懂!!

网友:
新买了一把杰拉华外热式的60瓦,带接地电源线的,很好用,化锡后可以用吸锡器吸了,谢谢大家指点!!

网友:
这个要用恒温烙铁,普通很容易损伤焊盘的。比如黄花908,当然还有GOOT和白光。
换电容的方式,论坛很多,用搜索就可以找到。

网友:
恒温的还带个电源,不方便携带,且我是业余选手,没必要搞那个!

网友:
最后说明一点,基地论坛的宗旨是: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。有交流才有进步。技不分高低,人不分老幼,,皆有共同进步之责。

    强烈支持版主,希望这是维修基地永远的宗旨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拿句李小龙话说:中国人的武术,外国人是学不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