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M800 跑FF

楼主(2009-07-27):
CPU和内存没有时钟电压, 其他的电压都正常,PCI上有时钟电压 ,没有
示波器
只能量电压。
求求大师傅给个维修思路
cpu

网友:
北桥供电!!!

网友:
你查一下时钟电路。 查时钟芯片的2.5V和3.3V供电是否正常 在检测14.318MHZ晶振是否正常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打不了波形,晶振对地组织530. 3.3 电压都
感觉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这种CPU座子容易虚焊吗?是BGA的
想加焊一下试试 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修复的 给点意见啊

网友:
上真U后再测量

网友:
PCI上有时钟电压说明 时钟电路已经工作 CPU 内存上时钟应该是又北桥发出 建议你查下北桥吧
本人愚见 请指教

网友(2009-08-27):
我跑过一块sis的k8主板,cpu的时钟是由北桥桥提供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