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0 显卡驱动装上无用,显卡已经做过!

楼主(2009-07-27):
一台东芝M30的机子,显卡驱动装上了有个感叹号,装上的时候有个错误代码(10),已经回焊过显卡芯片!现在不懂什么下手,请高手赐教!

网友:
晶振27M应该考虑过吧,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了(显卡的各种电压都正常,电感都OK的情况下可以试试)

网友:
这个是驱动问题!已经解决了!要到官网下一样的驱动才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