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运F550R 开机密码 刷BIOS还是有密码?怪哉?

楼主(2009-07-27):
一台神舟F550R 一开机便提示开机BIOS密码,输入三次后提示报错代码
本人,使用高地论坛这个帖子(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90584-1-1.html)中的"春雨"师傅发的BIOS文件刷好,能开机有显示,但还是有开机密码,不解啊?真是怪哉!主板上也没见到93C46,24F08等密码芯片,请教对此有经验各位朋友,指点一下小弟.在线等待,已经折磨我半个月了.怎么解决开机密码问题

网友:
1:“高地论坛”是什么论坛, 和帖子的地址不符合

2:拿个帖子的内容看的糊里糊涂,到底有没有刷好,也不明白。

3:估计是在IO里面集成了密码, 更换个IO看看,类似于IBM T40

网友:
我知道的板密码无非就三个地方:
1、24系列或其它密码芯片
2、BIOS
3、超级IO
一个个试,先密码芯片再BIOS,最后IO

网友:
刷密码芯片就可解了,密码是在密码芯片中存放的,刷BIOS是没用的。

网友:
新型号高配置的本本,很多都有TPM芯片需要重新烧录的,你有电路图吗,确认没有这个芯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