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前辈怎么样快速清除桥芯片上凝固的硅脂

楼主(2009-07-27):
如题请教各位前辈怎么样快速清楚桥芯片上凝固的硅脂

网友:
用洗板水和天那水洗就行了

网友:
是硅胶吧 这个好像不好弄 硅脂的话就太简单了 酒精也可以啊

网友:
关键怎么样清除干在上面的硅脂哦
注意是干在上面的

网友:
我一般用刀片刮的,有点难度

网友:
晕死这样搞有风险的哦
不过谢谢
还有更好的么

网友:
用银行卡之类的硬塑料片刮

网友:
哦这个办法有空试试看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