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DI主板P4I865PE NOVO

楼主(2009-07-27):
今天碰到一块QDI865主板,拿来时是有几个电容爆了。就帮他换了一个。结果换好后用他的P4 3.0处理器开不了机跑FF。于是加焊,还是不行。主板IDE口边上有一排绿灯,其中最上面的那LED-1的灯一直在闪。测CPU的工作条都有正常的。看到BLOS边上有个场管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G极5VD极3.3Vs极2.0v,后来找了一个P4 1.6的处理器居然亮机了。
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因原造成的。要修的话因从那块开始附图
开不了机

网友:
P43.0到别的主板上看是不是挂了

网友:
菜鸟阶级
这个不可能,我在别的板子上试过的可用.而且上P43.0不亮有个前提是那个LED-1的亮会一直闪.那就表示主板有错误没有工作.上P4 1.6那个灯是不闪的。主板正常跑码

网友:
5个发光二极管灯代表设备的工作状态,在主板上应该有标明的含义,你对照一下看看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,还有2.0的能亮 3.0的不能亮 你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跳线?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一块板 上CRD的U不行 上CR的就行 比较复杂 是不是和CPU供电的VRM有关

网友:
新围
原来的跳线我没有动过,LED灯在主板上也找不到说明标识

网友:
顾客说的不一定准确 那个U不一定是那个板子的 就那么简单 有的时候顾客 说的不准确

网友:
量一下CPU频率跳线是否跳好,那个跳线如果松了话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不支持800外频的p4 cpu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
没换电容之前可以开机正常
换了电容之且就不跑码了
不知何原因

网友:
是不是换的电容的容量太小 U供电不足啊 主板高于等于865吗?845的带不动3.0 个别除外如刷BIOS

网友:
插上检测卡看看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吗?还搞的这么麻烦,不会就一把烙铁+一块万用表修板吧?

网友:
武汉天涯浪子
楼上的你看清楚我写的了没有啊.只要为了灌水在这瞎回。难不成你有测试卡一测就知道哪出毛病了啊。FF是那里的毛病你说给我听一下。

网友:
看不是主电源有问题,换个电源试下,一般来说爆电容就是电源不好.

网友:
兄弟你修好了吗,我这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,北桥发烫,AGPA66脚跳变,B66脚0.8V正常,现在是一头雾水,我这个是CYD2.4的U不跑码,你说的那一排灯第一个是一直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