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大家,烙铁是内热的好还是外热的好?

楼主(2009-07-27):
想换把烙铁,以前在老家的时候,买过几把内热的,经常坏芯,现在用的是外热的,刚才大家给的指点是回温慢,功率不够,所以想请教一下,大家,我该换把内热的还是外热的,多打功率为宜,什么牌子的好用,大约要花多少钱?
另外我不是专业维修,就是自己有这方面的兴趣,喜欢动动手,别给我推荐太专业的,呵呵!

网友:
恒温修主板比较好

网友:
恒温的贵不?

网友:
随便搞把 936 吧.......淘宝搜一下有一堆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快克恒温焊台。。。有国产与进口发热丝选择!~~~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建议你买安泰的936B黑色的那种
要是觉得不合适就买外热式的就行选35W以上

网友:
坛子了有没有在深圳卖烙铁的?

网友:
那就买个木柄的60W的,淘宝上才8块!

网友:
用AT936或QK936,别的一律不要买。

网友:
恒温的买安泰信才100两银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