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的915主板进系统问题

楼主(2009-07-27):
进入系统的时候只看到鼠标,背景是黑色的,过了几分钟才看到欢迎使用,很久进入桌面,进入到桌面之后速度就正常了,重装了系统一样,换过CPU,内存,硬盘没坏道,集成的网卡发烫,可能是雷击的,就把网卡拆下来,故障一样,发现北桥和南桥都比较烫手,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这也有一台联想的,启动有好几分钟无法解决,将就用了!!北桥加了个风扇,硬盘重新分区了,现在好点了!!!

网友:
老师们来看看啊

网友:
在BIOS设置中也找不到CPU二级缓存在哪个设置里,高手来帮忙看看,要是有BIOS就发一份上来我刷试试,IBM的机子型号是9213

网友:
不要数据的话你可以试试清零硬盘重分区在做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