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了一个宏基的机器。go7300显示卡的问题。

楼主(2009-07-27):
拿过来的时候开机,屏幕上只有亮光,但不显示图像,以前也有修过这样的机器,所以拆机直接杀显卡了。顺便拍了几张图片下来。不过不是很清楚。将就着看看吧。

网友:
嗯,我今天就不走运,接修一台IBM T61的机器,故障为屏幕上只有亮光,但不显示图像,外接花屏,我也直接判的显卡,可惜显卡里灌的全是黑胶,温度没撑握好,在强行拆焊的过程中,把一个角的焊盘带了五六根。很郁闷!

网友:
做风干呀
这样胶就没用了

网友:
先把胶 去掉 再做显卡啊

网友:
是用风枪加热后。用手术刀取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兄弟,,请问下,,“做风干”什么意思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是用风枪加热后。用手术刀取胶。

2#说的是底部整块灌了黑胶,边缘的除掉了。里面的有什么高招?

网友:
有手术台就是好呀 想拆哪就拆哪

网友:
我也想学习下,里面的怎么拆掉呀 一般这样的显卡我们都不做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什么台子?

网友:
IBM T6系列的胶打到里面去了.你怎么风干????难道还能把手术刀伸进去吗?

网友:
只要掌握好时机.一样可以取下来的...相反焯上去比取下来难多了....反正我是要焯两次的.才能作好.....

网友:
支持原创,问下楼主用什么BGA机器?

网友:
T61做风干是没有用的,底部有黑胶是灌进去的,最好的办法是把温度加高,确认温度高到底部锡完全化透,然后用镊子取下来,用真空吸笔是吸不下来的,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掉点,我就是用这种方法,基本都能搞定,还没有掉过点

网友:
可惜啊。本人没有BGA台做以上工作

网友:
谁能详细的说一下怎么去除黑胶啊?

网友:
如和做风干

网友:
支持呀,判断准呀

网友:
芯片坏了还是芯片假焊??

网友:
是芯片虚焊

网友:
我发现你的显卡芯片是NVIDIA的吧!怎么这个显卡的质量又问题啊!不是虚焊就是短路,我的这个要换芯片了,拿过来能开机不显示还报警。我查了它有两三个电容阻值只有0.3欧。拆下来阻值两百多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去胶有什么好的方法

网友:
我们这也没BGA机啊,遇到这种问题就非常棘手啊

网友:
说得那么复杂我觉得就用风枪加温等温度到了自然就动了

网友:
一般维修,有时遇到桥虚焊就难办了

网友:
支持呀,判断准呀 2楼你强

网友:
我前几天550元收了这么一台机,就是7300坏了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了格和楼主一样的机器,干显卡好了

网友:
温度到了不管黑胶白胶,一样样用手术刀挑起。

网友:
我偶也想要个手术台

网友:
先去胶,要不怎么能拆下来

网友:
把风嘴的温度调高,掉焊盘的机率会小一点,前两天折T61也是掉了两个点!还好是边上的,运气好一点,两个都是空点!装上去亮机,不会花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