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面显示器PHILIPS(行幅过大,无法调)

楼主(2009-07-27):
我有一台平面显示器PHILIPS型号107T21
行幅过大无法调,显示器上面数字有在跑,显示器没有变化

有试过版大那个 拆行幅管C还是不能
看了看  我还是搞不懂板大说的 校正电路
高压包附近有 TIP212 .2527AF(较大).BY459(1500).3.3UF(250V).J512

还有请问 枕校管,枕校?容 在哪?
有三用电表 不会测电压
有爬论坛 但是就是看不懂 可能我比较笨

跟我说下一部该怎么测
希望各位高手能教我  我真的很想学

谢谢

网友:
呵呵.你连校正电路都不明白.说了也是白说.还是先找点显示器基础方面的书看一下.然后再去修校正电路吧.另外除了校正电路外.还要检查下阻尼管是否被击穿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