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AT32出现乱码,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还是乱码

楼主(2009-07-27):
接到一块160G硬盘,说其不明原因重新启动电脑磁盘扫描后D盘数据全部乱码,用相关的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可以看见目录,但所有文件打不开,希望我可以帮忙解决问题。
[分析]从客户的描述和看到盘后,发现很D盘跟目录只剩下几个乱码的目录,大部分文件不在,再看看FAT1和FAT2,已经全部被清除了.不知道是不是作过格式化而没有成功,还有大量删除的.CHK文件,也就是说有很多文件已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.再看看根目录区也遭到破坏,可喜的是子目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.
[解决方案]
分析FAT文件系统结构,看其损坏的程度,是否有影响重要文件。
看看相对应的目录和数据是否存在偏移,改动相应的起始位置 。
[解决过程]
用WINHEX分析FAT32文件系统结构,确定文件夹的起始位置;
镜像一个副本到另外一个硬盘;
在镜像硬盘上通过WINHEX修复相关的偏移位置;
通过自主软件工具把数据导出;

网友:
目录项出现问题,一般恢复出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