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高压条的更改方法

楼主(2009-07-27):
笔记本高压条的更改方法

网友:
改高压条的方法我贴出来,一般只用三根线,一根供电,一根信号,一根地线。供电最好是触发之后才有的电压,要不然会一开机灯管就会亮白屏难看,信号一般是3-5V的高电平,再接根地搞定。

网友:
1、先排除地线(防烧)
2、查主供电(点高压)
3、查开启电压(延时,防止出现白屏,要求不高这个不接也行)
会的不难,无非这就三步,很多人不说关键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