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865主板开机瞬间断电

楼主(2009-07-27):
一神州865主板。电源坏了把主板烧了。换了好电源,开机风扇转下就停,把四腿12V供电拔下也不行,不按CPU,内存,空板开机瞬间就停。不知道怎么解决???

网友:
打ATX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!!

网友:
供电电路短路 先看有明显烧坏的吗

网友:
应该是某个电压短路了吧

网友:
短接路绿线和黑线看看那个器件发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