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纯屏显示器,二次不升压,取下二次电源管可以显示但行幅不满可调但调不到边.

楼主(2009-07-27):
17纯屏显示器,二次不升压,取下二次电源管可以显示但行幅不满可调但调不到边.焊开行C极接60W灯泡二次电源有150V左右.行场IC是S1D2511,12V,5V正常.请版主指点一下.

网友:
断开行管C极.接上灯泡升压正常.说明升压放大级电路是正常的.接上真正的高压负载却不升压.问题一般出在升压反馈控制电路上.检查行脉冲整流至行场振荡IC升压控制脚上的所有元件.

网友:
修了一天还没修好,奶奶的老子不修了,换板。换板总会好了吧,于是我找了一台显像管伤的电路板,肯定是好的很清楚就是显像管烧伤了。可是我换好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了,版主啊,我真是命苦啊,我换了三台显示器了,有两台都是四周模糊中间清楚,只有一台换的三星的板没问题。这台又是这样,哎!!!我不知道该怎么搞了,板是好的,显像管是好的,为什么会不配呢?求版主提个换板的方案?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