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CPU不工作

楼主(2009-07-27):
NEC 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,CPU不工作
CPU供电芯片用的是MAX1907,量其34脚V+有19V,7脚SHDN有3.3V,10脚VCC有5V,36脚SYSPOK有5V,29脚也就是下管驱动脚DL有5V.但是33脚上管驱动脚DH上我电压。将33断开还是无电压。还请高手指点一下。谢谢!!
附件是1907的电路图

网友:
怎么加不上图片

网友:
要说是型号,大家才好帮你分析一下,这样,才能更准确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助

网友:
NEC的笔记本不是很好修哟!

网友:
1907工作的条件太多了,要一个一个找的

网友:
CORE_CLKEN# 7
VRMPWRGD 9
VCCP_PWRGD 24
DPRSLPVR 9,10
STOP_CPU# 3,7,9
这么多条件

网友:
下管要是DL有电压,多数是高端管击穿 ,下管导通,进行了保护 啊,你把高端管拆下来测一下,否则正常工作时,下管是不导通 ,上管是不导通的 啊!

网友:
先看一下还有什么信号没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