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阻有问题

楼主(2009-07-27):
看图,LG显示器3842的7脚电压是由R904直接串到交流上得到的吗?
测得R904的阻值为设计的39K,但在实际测量中,7脚电压在15V-18V之间波动,无法正常开机,是不是有可能是R904的问题啊?R904可以替换吗?

网友:
r904是没有问题的,它是为3842提供启动电压,3842启动后是由开关变压器初级低压绕组供电的。你的这种现象是负载有短路造成3842反复启动又关闭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这种情况你可以换个3842试下

网友:
保护了,要查3842芯片,先再查外围电路,再考虑换件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