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8500gt

楼主(2009-07-27):
显卡电容爆了,原来在dos下正常,进系统黑屏。换了电容。彻底不亮了。主板代码可以跑过,不了解显卡,求解?

网友:
先查DC-DC是否正常

以经验来看,你的卡应该是GPU空

网友:
谢谢版主回复。电压有,1.2v。2.5v,12v。1.8v。1.75v。加焊了一次,故障依旧,找时间再焊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