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液晶无显示?

楼主(2009-07-27):
接修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,型号:953BW,通电开机指示灯亮,屏幕闪一下黑,过几秒又闪一下,然后就不闪了,无显示,测STU309DH电压,1脚0V。2脚黑屏时0V/灯管亮时0.68V,4脚18.38V,5脚17.91V/灯管亮时有变化,不知是哪里的问题,还请师傅们指教。谢谢

网友:
一般而言,象你说的情况,1,是高压条有故障。2。灯管有故障。3,滤波电容有问题。

网友:
前及天接了一例和楼主一样症状的杂牌       把 滤波电容 全换了    故障解决  建议楼主一试

网友:
晕     :屏幕闪一下黑,过几秒又闪一下,然后就不闪了,无显示:      一般是高压板故障

网友:
我的问题是这样,哪位帮我一下,感激不尽

问题显示器型号:三星syncmaster 911n 19寸标屏

使用经过: 1. 头一天晚上使用正常。
           2.第二天早上开机,自检完后就黑屏了。也就是说,开机后2、3秒就黑屏了。电源的灯一直在闪,把信号线拔出后没有“无信号输入”(正常时有)等字样。
           3.关闭电源后再开机,一直黑屏(区别于,开机后1、2秒正常,然后再黑屏的现象),屏幕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动,同样黑屏,除了电源指示灯闪动外,没有任何反应。
           4.关机数小时后再开机或者多次开关机,除电源指示灯闪动外,屏幕均无变化,一直黑屏。

1.打开显示器后发现电源模块有3个电解电容有点鼓包(都没有爆浆),其它元件表面上没有异常,无焦味。
2.主机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换上其他显示器后正常工作。
3.气温是有点高,但是头天晚上正常啊,再说,第二天早上开机时很凉快呀。

网友:
直接换升压变压器就行了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电容的问题。。。先换电容吧

网友:
是MCU坏了,换个刷个程序就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