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笔记本不开机

楼主(2009-07-27):
我的神舟承龙系列笔记本,昨天开了一天,正常关机,
今天开机时,屏幕闪了一下后(花屏),就在也启动不了了,开机不报警,也没有正常开机DI响的一声,而且硬盘指示灯也不亮,现在只好在老机子上求助了,高手给个参考意见吧,先谢谢了

网友:
显卡故障    报修 吧 给专业人员做!

网友:
不懂的是不行了  多半显卡出问题了   出点血 出去修吧

网友:
谢谢,刚才停电了,正所谓祸不单行

网友:
除显卡外,可以换条内存试试

网友:
显卡挂了,,拿给专业的维修吧。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送修中

网友:
显卡故障风扇口肯定堵了,老机器是不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老机器,06年初买的,正送修中,谢谢你
风扇口没堵,是坏的前一天开时间太长了,足有12个小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