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45P-S3开机十秒就自动断电

楼主(2009-07-27):
今天遇到的问题之前都没搞过,这块板是这样的,开机瞬间cpu供电是1.36V,可以强开机,但是没有复位,求救这种会自动断电的一般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是不是CPU温度过高,风扇没有上好?

网友:
有些主板不开机的情况下会自己断电的 应先修复复位